硬盘坏道修复之后的寿命的多长时间

楼主(2009-09-15):
   我有个ST的80G硬盘,有很多坏道。想修复下,修复后还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一个人感冒了,病治好后,你说他什么时候会再染上感冒???

网友:
坏道多啦,用着没有意思,我以前修的前100M就有50以上的坏道,太多啦,满盘坏道,丢掉

网友:
感冒的比喻方式太精典了。我一下就恍然大迷瞪了!谢谢

网友:
哈哈,感冒,比喻很好

网友:
有才人太多了,哈哈

网友:
用多久要看是什么硬盘了如果是seagate的还能用很长一段没问题

网友:
做一下自效准,好了,相当于一个新盘使用,没有成功的话,再做几次,如果还是不成功,那只能丢掉了。

网友:
坏道能屏蔽,有些红绿点还在,如果这些红绿点还能去掉就好罗。

网友:
嗯嗯......................修下用用再说

网友:
本人才学了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希望做得时间长的各位师傅们也谈谈你们这方面的经验。
以下是从我一年多来得出的我的看法:

不开SF,光全盘清0后扫扫坏扇区的,一般用过一个月左右就又会出问题。

SF完全成功的:
ST盘还能用很久。
MT的2B、2F、6E等薄盘一般过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它的新盘也这样,没办法,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厚盘也能用很久。
WD的老白盘和ST差不多,就是靠校正磁头后才跑成功SF的全部用出去没多久就退回来了,不过我从黑盘起SF就没成功过几个,所以也不好说。
三星的盘很垃圾,我只读盘一大堆,从H/T测试一个都做不过看起来不是固件问题,都是写磁头坏了,估计是必须砍头。我也才刚学会开SF不久,我SF就成功了几个,一个刚SF好,拿去测试电机芯片就烧了,换板后我自己中转文件用了一次,A表(也就是一般盘的G表)就出了一个记录(我是认为SF刚成功的盘,后面测试出一个G表记录就会认为相应的头很有可能要砍了的,因为这种盘很少见,最多一百个里有一个),再想修盘又是电机不转了,又换了我一块好板后再开了次SF。
一般可以估计是同样使用情况下新盘的一半寿命左右吧,当然,使用者怎么使用和维护很重要,我自己有一个SF成功的MT 4D080H4的盘,4M的ADSL疯狂下载了半年后彻底完蛋了,我现在给别人修盘也有半年了,很少有SF成功后还返修的(我都给别人保半年的),大约每一百个里有3-5个的样子吧,杭州电脑市场里修盘的我全问过,都只保一个月的。

网友:
这要看的硬盘里面坏道到底有多少。多的话。直接开SF 。

网友:
跑SF一下
不成功多跑几次

网友:
sf是什么软件

网友:
说容易懂点就是硬盘内的一个自测程序,但是需要其它软件或者指令来启动这个程序,这个程序的作用就是让硬盘做一次工厂测试。

网友:
那里有你们说的那个SF软件

网友(2009-10-29):
我也不会跑SF,不过知道PC3000可以跑

网友:
听说修来意义不是很大。我们一般都不给客户修!

网友:
我想如果修得彻底的话,应该跟新的没多大的区别。

网友:
开SF吧...成功率很高的..盘修好一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跑2的话会更好一点..跑4的好像会差点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想法和做法。。     学习上面的思想啊, 不过话说回来,坏道修好了,能用多久,你说,谁敢保证。说不定刚修好,又马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