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标屏 白屏

楼主(2009-09-15):
17寸标屏 白屏 屏
上边的电路 有颗IC 烧的漆黑 啥型号也看不到
window

网友:
查下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主要是 那个 芯片 有没人有啊

网友:
看看屏线没问题没有,换一根屏线试试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屏动板到屏,的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