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5G 液晶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15):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明基FP75G液晶,上电一看,最上面四分之一红屏,下面四分之一有两条白线,中间图像很暗,初步估计就是屏挂了。但也怀疑会不会是供电原因,反正来了,拆开查一下电源板,
拆开电源板,查一切正常,没有烤黄的地方,没有虚焊,没有电容鼓包,晕了,
想这台没戏了,再装上,装屏线,装灯管线,合上外壳,上电,显示正常,居然好了!!!!!!!!!!!!!!!
最方便的维修啊,后来想,估计这是屏线接触不良造成的,希望大家记一下,明基这型号的显示器,还会来这一手,呵呵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白白让你赚了几十吧

网友:
呵呵 ,。这样的问题就只有俩个可能性的,一个就是屏挂了 ,还有有个就是屏后面的屏线没插好,或者是屏线出来是一边啊???…………这只是 我个人的一点小经验的啊

网友:
不是运气好,说真的那就是屏线那里的问题。一定要把接屏的那边用刀片刮一次。那些金属地方会养化的,刮一下在用洗板水洗一下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了。有时间也是屏线坏了。你这次不解决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出现那个问题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明基小问题多。像屏坏就很少了。我修了好多台明基的没看到过一台屏坏的。明基的有一种是19的电容爆了会引起屏闪还有变色。

网友:
对啊,在能认真检查千万别给人家下死刑、不然就赚不到这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