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奈了!

楼主(2009-09-15):
朋友的一台17纯平杂牌显示器,用着用着不亮了,开机一点反应也没有,指示灯也不亮,我打开简单一测发现行管烧了,更换之,发现高压包及行基地变压器附近都有虚焊,补好试机一切OK,敲打半天也没问题,于是叫他抱走,过10分钟打电话来说又不亮了,抱回来试机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但无高压声音,检测行管没坏,输出电压55V,打开正检测中忽听“塔塔”两声,然后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回到最开始状态,检测行管没问题,二次电源更换也不行,我无奈了我是个维修新手,明天上午朋友就来取了,高人指点一下啊,别让我丢人了,是个女的朋友。。
多谢多谢

网友:
高压包坏了   不要修 了  叫他买新的

网友:
检查一下行电流,一般正常电流在300MA左右,如果大得过多,那可能是高压包问题,换个行输出就行了。

网友:
我晕,今天早上我打开一看,通电又有反应了,灯亮不显示,无高压,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明显机器接触不良,关键在小信号集成块电源也就是12V电源,12V不正常行不起振,当然会引起电源灯亮无高压了,TDA4841或TDA4856 10脚电压是否正常。TDA9116或STV6888 的29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