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论坛里有过相似的 今天来加强下 SST3843B

楼主(2009-09-15):
最近接到一二十台终端(银行专用设备,就是简单的一体电脑),故障均为暗屏
     暗屏,简单  换灯管呗  连续5台  ok  那个兴奋呀
     第六台的时候把灯管换上  傻眼了  不行  依然暗屏
     修吧,这个机器上的蜂鸣器不响,就怀疑到电源板的问题 ,拆下来 果真  无输出,找一一模一样的电源板(其实他们的芯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IT3843A,一个是SST3843B)对比着修,这么小的板子,这么小的功率,这么少的件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先怀疑到电源管理芯片坏,换之,ok狂喜  从深圳发了10个回来,换上   意外发生了  不亮   再换一个  依然不亮   这时觉得可能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反正件少  就代换吧  变压器 ,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 ,一个SS14的二极管,电源开关管,均无效,郁闷  放那.....
       一个星期后,老板过问起此事,汗.... 修吧   继续换    怎么换就是不行   来网上搜搜   发现基地里有相关的帖子
    那位老兄的是3843BN  芯片的整体结构都一样  说的是芯片启动供电脚的100uf/25v电容容量不足,找个好的  换上  好了   遂10个电容一一换上     全部OK  这10台维修结束  其他5台换灯管ING

      有些兄弟读完,会说 为什么第一次换电源管理芯片就成功了,后来的就不行,原因很简单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启动供电脚上,芯片应该没坏。因为我是用SST的3843B去换IT的3843A  可能是由于SST比IT稍微好一点的缘故吧,所以就亮了,其实过了几天也不行了,最终还是换电容才解决的。

网友:
鼓掌,很经典。这就是维修当中常能见到的——临界故障,虽然都是3843,但A和B有所差别,即便是后缀相同,不同厂家的也可能有小差别。我以前为客户设计生产点火器时,发现NE555这个问题特明显。

网友:
专家就是专家呀
一语中的呀
一看就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