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蓝屏

楼主(2009-09-15):
开机有时蓝屏,本来故障是 开机掉电,加焊北桥后能显示,有时运行当中会掉电,或蓝屏,换了北桥,做了显卡和南桥。现在就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代码为0X000000B4. 北桥为SIS765,独立显卡。望高手给分析下
显卡
掉电

网友:
过了XP界面才蓝屏,而且有时是好的

网友:
可能还是做BGA没有做好

网友:
楼主这种机器CPU座子空焊是通病啊,我以前修过这种机器,故障现象和你一样,就是更换CPU座子OK的。

网友:
板子整成这样 接近报废了! 在不确定问题的时候还是先别急着下手! 这个机器问题又多,实在难以判断! 遇到蓝屏的话这个机器 CPU坏 的多 显卡坏的多 北桥也坏的多,你挨个做一遍了 ,那谁还知道哪个有问题啊? 即使是好板子 叫你这么挨个做一遍 能保证还是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