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7 用

楼主(2009-09-15):
各位好:
    我有一块st3160021a  s/n:4LJ0ZYWF硬盘有连续坏道(MHDD显示S),但不是在开头部分,全盘一段一段的。查看其他没问题。用了STR7200.7版本str有自校准和F级修复。我自己做了一条com线可是软件不支持,后在网上买了一个usb-com线。我用了F级0头引导,然后写回ata(都是软件自带的固件和ATA,原盘固件弄没了ata也没了)。4LJ0(这个位字符是“零”还是“欧”啊)ZYWF。做完后自校准根本不能进行,显示:

T> (ASCII logging off
Begin Test 02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Not Power Cycling
Zone 00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0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0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0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2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3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Head Mask FFFF -
Read Bias - Head      0   1   2   3
                      9   9   9   9

HiTemp Bias Head      0   1   2   3
                      9   9   9   9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0) = 0000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0) = 0000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1) = 0012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1) = 000C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2) = 000B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2) = 000A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3) = 001C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3) = 0013 servo clocks.
Calibrating Physical Track 0 on heads 0 thru 3
Calibrating Head 0 ...
GC Seek Error 2 !!!
AbEnd Test 02

查看现在的信息T>Age=50 Type=23 MxCyl=16358 MxHd=3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T>Pgm=00 Trk=0001F(0001F).1(1).001(000) Zn=0 Err=00 ErCt=0000 Hlth=2484 CHlth=0000 Ready LBA=00000000

T>%

:5000008423000003  AX`4LJ0ZYWF'  "000000000000"0E306-0E385
SRAM Ovly = Diag

单接上ide接口不忍盘。看上去lba=0,我又用软件写固件相选择了160G编辑成功,但故障仍旧,Age还成了4F。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办啊。通病修复也无效。求求各位帮个忙吧,急死了。      硬盘菜鸟2008大哥要是看到的话求您回个贴,谢谢了。
大家谁有这个盘的固件、ata模块,STR的给发个好吗?谢谢了!luoshuan169@163.com

网友:
典型的GC错误,你这样做是写不了固件的。要用专业工具才行,如PC3000,或效率源等等

网友:
你是典型的急性子,没有备份固件就开2级校准!你没有专业工具就只有去研究哈指令了!

网友:
出现GC错误的盘,开SF前要先自举出SN:
T>/8
8>C20
8>/
T>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谢谢,我/8后就能SF了,可是过不了08,可能磁头坏了,知道的用Y指令砍头但不知道砍头后的SN,也不知道怎么输入ID啊,有人指点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