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晶振时有时无,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15):
一块大花的6600显卡,显存全换了也不行,加焊GPU无果,然后重值GPU,开机有时晶振一脚无电压,有时有。晶振无电压时跑码BB,有时有也是一长两短报警。请问怎么办,还有没有修好的可能?

网友:
既然检查出晶振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晶振试试呢

网友:
拆下来测过,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也换了再说,又不是什么麻烦的问题

网友:
晶振停振,除了晶振体身有问题外,它的两个脚有时还接有两个谐振电容。它们坏了也会有时起振,有时不起振。建议你把它们换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的工程做得这么庞大了,就懒得换晶振试试。在说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GPU没有做好,或者已经损坏!!

网友:
是我的话,也要会换了试试!!!!

网友:
与晶振无关。除非你用火烧过

与GPU相关。

花屏修到无显,难道是在修的时候搞到晶振坏了?可能性不大。

网友:
借你的话题说下题外话。

1、花屏你就直接全换显存,有点累吧。不先测试?分析报告记录,基本就可知道大概原因

2、换了显存还是不测试!经据报告记录用表测试各相关线路

3、原是花屏的,拆GPU重植,没显了!这种问题就不用思考了就知道坏在什么地方

4、刷、换、焊没招了吧?

网友:
经典的修显卡三板斧

网友:
拼命三狼都没这么猛吧

网友:
除了晶振体身有问题外,它的两个脚有时还接有两个谐振电容。它们坏了也会有时起振,有时不起振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我一般很少见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