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B主板跑D1

楼主(2009-09-15):
用CPU假负载测得CPU供电电压为1.21V,数据地址电压均为1.19V
参考电压1.19V,CPU到南桥电压1.19V,
复位电压1.19V,大约7秒钟跳一次(跳到0)
诊断卡复位指示灯也是过7秒闪一次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不好意思,不是845GVB主板,是精英661gx-m7的主板

网友:
D1是挡内存。查下内存供电吧。

网友:
查实时时钟,发现32.768KHZ时钟 电压为3.3V正弦波,一引脚为频率为32.768KHZ,另一引脚为开始有电压,后面降为0V.

内存供电,系统时钟供电及频率都正常

网友:
查北桥 或座子空焊

网友:
感觉这机器走D1,座子空焊,,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