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充放电问题

楼主(2009-09-15):
手上有个T61不装电池一切都正常,但装电池不充电也不放电,但在系统里看到电池的电量是87%请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不充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不知哪位大侠修过呀

网友:
60 61系列很多充电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电池内部芯片有充放电次数数据保护啊!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讨论哦!!LZ修出来别忘了告诉我们分享啊!

网友:
加焊下充电芯片,前几天,我遇到有时插适配器好用,电池可以充电,有时插没反应,后加焊此芯片修复的。最后也能充电了

网友:
先量电池接口总线正不正常,充电芯片,超级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