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稳压二极管参数???

楼主(2009-09-15):
今天碰到一个
二极管
被击穿,就是那种小红色玻璃二极管.
电路设计中标号为ZD.此二极管体上标识型号为18V55C.
请教各位前辈.这种管子如何读取,有没有参考资料,或者标准元件定义???
先谢谢了.
资料

网友:
随便找个一样大小的换上去就可以了,主板上的二极管都差不多一样。如果是其它板上的,就要原型号对换。“型号为18V55C” 应该是耐压值为18V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稳压管吧。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