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在Windows下不能用

楼主(2009-09-15):
今天有个朋友打电话来说,有一台联想机子插SP/2键盘在BIOS里使用一切正常,可是电脑启动到WINDOWS却不能用,怀疑是系统有问题,可是重新做了系统还是如此,请大家分析是哪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 一个版...

我装过系统也不行 后来 他的USB可以用就卖了个 USB转PS/2 的 可以了 其他我也没什么办法

网友:
我遇到过 是换桥旁边电容就可以解决

网友:
当它再BIOS里也不认去维修,先去电容,和4个L,在到I/O,

网友:
如果是电容有问题,那么为什么在BIOS里是正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