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楼主(2009-09-15):
用MHDD扫描有红点绿点好多,有什么工具能屏蔽掉。

网友:
做自校正,如果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话,算我没说。

网友:
先自己擦除下。。

网友:
三言二语,谁知你说的,怎么帮你?是什么盘,多大,坏的程度,坏的现象?

网友:
把mhdd改=50试试, 不过成功机会不大
先查查固件问题吧

网友:
不管什么盘,红绿块多的都必须开SF。
这种情况一般是适配参数要重做(用的时间长了后,磁头或盘片磁性能和原来相比有了较大变化,或原适配模块出了点问题),只有SF有这种功能。

网友:
不有玩过SF,看过关于SF知识,不过好多看不明白,有视频最好罗

网友:
没吃过猪肉,光看着猪跑也不成。红绿块用MHDD的低格看,如果不掉就得用专业的修盘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