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问题。怎么-B之后显示[已解决]

楼主(2009-09-15):
nvidia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version 5.50)
error: no filename specified

-B不是备份吗?

网友:
没有招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
恩.为什么会这样呢?-B不是备份吗?

网友:
已经解决。有时候一些帖解决了。如果修改成解决帖?

网友:
行是行了。可不知道怎么用PCI的刷我原来的显卡。知道的话请赐教下

网友:
怎么自己改成已解决啊?

网友:
我知道你给改了。怎么样可以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