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 报错

楼主(2009-09-15):
IBM R30
能点亮
报错,内容如下:
ERROR
WARNING:IRQ not configured  -PCI
Bus:00           device:13    Function:00

WARNING:IRQ not configured  -PCI
Bus:00           device:00   Function:00

求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这个不需要修,进BIOS改下设置就可以了,PCI中断冲突

网友:
有时拨插一下无线网卡就好,

网友:
是PCI冲突,昨天刚遇到这种情况。在BIOS中把PCI都设成自动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你做一下南桥就好了,我碰到过

网友:
在BIOS中把PCI都设成自动的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BIOS  也有可能跟南桥有关哦

网友:
这问题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