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淘汰的intel370主板 不跑码

楼主(2009-09-15):
此板VCORE 内存3.3 SB供电,NB供电等均正常, 时钟很热。。找不到资料,
需资料或代换型号 UA230521
别说这种板没维修价值,自己做软路由用的板。

网友:
这芯片还真不好找。

网友:
旧板多,没关系,只是没一块型号相同的。

网友:
除了电压外不有时钟,复位等基本工作条件啊!!

网友:
ASUS有专用开机芯片的,你查一下芯片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测试卡呢?CLK有没有啊?我碰到过很多时钟芯片很烫的却可以正常工作的板子,还是先测测PCI  B16 或测晶振两脚有没有压差再去找代换件吧

网友:
和我现在用的是一样的,不刷BIOS支持120G硬盘,支持SD1G内存

网友:
换个io 试试

网友:
测时钟芯片、晶振和周围的电阻、电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