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ZR1A充放电故障一例,比较让人纠结。

楼主(2009-09-15):
ACER 5570冲电异常
机型:ACER 5570
板号:ZR1A
芯片组:945PM+GBM
故障表现:单用适配器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之后在接入适配器就短路。
维修过程:
  首先分析故障表现,用适配器开机正常说明保护隔离后级是正常的。用电池开机也正常说明电池输出部分是正常的。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也正常,但用电池开机之后在接入适配器就不正常说明,故障就在电池和适配器的切换电路。
  先排除电池本体不良,跟换同型号电池后故障表现完全一致。

用适配器开机时PQ39。PQ39(AO4427)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其导通规则是G极电压越大D,S导通程度越小。实测PQ38,G级电压18.5V时候S级无输出。1,2,3脚为适配器电压4脚电压9.5V,PQ39导通输出VIN,PQ38第4脚电压18.5V处于截止状态。让适配器提供VIN电压,此时的D/C#是低电平状态。PQ4处于截止状态。图纸中的PR27在PCB板是没有打料的,故不要被图纸误导。
                 U= (PR52×19)/(PR52+PR49)=(220K×19)/(220K+220K)=9.5V

PQ5集成两个三极管,1,2,6构成PNP型三极管,6脚电压控制2脚电压实测为14V(用适配器)。5,3,4构成NPN型三极管,5脚控制3,4脚的导通。实测5脚D/C#为0V(用适配器),故保持PQ39导通状态。
  用电池开机时PQ38(AO4427)是一个P沟道MOS管,4脚电压为低输出VIN,PQ39处于导通状态,G级电压11V,PQ39也输出11V后级管被二极管阻止。此时D/C#为高电平状态。PQ4导通拉低PQ39,G级电压,实测2.3V。
  先用电池然后用适配器时,PQ38先导通然后截止,D/C#先高电平然后变成低电平。然而对于接入适配器就5A被拉低到12V,12V恰是电池输出VIN电压,电池放电正常PQ39处于导通状态只是输出电流很小,然后转适配器供电时G级由11V转到9V,这里出问题。导致适配器和电压和适配器电压乱了套,更换PQ38为AO4407(电气性能和AO4427差不多)之后电路正常。
小结:整个维修过程围绕导通截止转圈,会计算分压了解原件性能也是从业人员必修课。

主板维修基地首发,未经同意请不要转载
QQ 541638440
    小贝花

笔者才疏学浅,难免有错失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和提出宝贵的批评。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探讨,关于技术方面的话题。

网友:
图纸上PR27下面的标称上0_6前面已经打了一个*号了,就表明是未打料啊。

看图的时候碰到过这样标识的,更多的是标'NO ASM' 或 'NO STUFF'

网友:
谢谢楼上的 你不说我还不真不知道 。
这个电阻让我走进了误区,后来发现一看没有料。

网友:
呵呵!原来这样!我的那台小DVD应该可以修复了,也是用电池的,小贝花 理论强啊!

网友:
看了半天有点吃力,,指出几个地方帅帅看一下

“实测PQ38,G级电压18.5V时候S级无输出”应该是D极无输出

“1,2,6构成PNP型三极管,6脚电压控制2脚电压”应该是2脚电压控制6脚电压

“PQ4导通拉低PQ39,G级电压,实测2.3V”应该是PQ4导通拉低PQ38,G级电压,实测2.3V

最后2行,推导的不太明白。故障应该是接电池的保隔MOS不良,导致适配器和电池相通,出现大电流。

网友:
“PQ4导通拉低PQ39,G级电压,实测2.3V”应该是PQ4导通拉低PQ38,G级电压,实测2.3V

呵呵  38 39打错了。
那个D G S 弄反 也是我的大意。
谢谢你们给我指出错误,我能再次进步。

网友:
有可能是场管穿掉了。

网友:
虽然有点错误 希望大家更多的加入讨论,,

网友:
电路分析+数据实测                 很强大啊!!!狂顶!

                                          D/C#信号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当电池接入时D/C#输出高电平经两路一:由它控制PQ5的345脚的NPN三极管使它导通拉了一个低电平给126脚PNP三极管使它导通后PQ39的4脚拉低截止,二:D/C#高电平也给PQ4的2脚N沟道MOS导通拉低电平给PQ38的4脚,PQ38是P沟道MOS让他导通。他们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网友:
电源和电池同时插,电源直接通到电池上,引起大电流。

网友:
又对阿花的文单发点喳音,楼主不要见怪哈。
感觉最后一段有点乱了,先电池后适配器时,PQ39和PQ38都处于大电流状态(PQ39正常可靠导通,PQ38未能正常截止),相当于适配器的19V电压直接连到电池上去,造成电流过大。
正常情况下:PQ39的G级,有适配器9.5V,无适配器11V(电池电压经PQ5的1,6脚产生压降形成G极的约11V)。 PQ39的G级,有适配器19V(PQ38应截止),无适配器2.3V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测PQ38的G极电压在两种状态下的变化。至于你测到的11V应该是你说的适配器电压被电池拉低后的电压。

网友:
我看了一下午,头也痛了,还没有找到你说的PR52   PR49那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头痛

网友(2009-10-20):
遇到过一台也是ACER的,用电池开机后,插适配器,不充电的,修了半天,后来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LZ文中PQ38 PQ39有几个地方用乱了
电阻标号也弄错了

正常的
贴发长了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是这个     ZR1的板子有两个版本,标示也不一样;
这个帖子还是有很多漏洞的 我稍后会重写一次修正,。

网友:
我也修过这么一个毛病, 一样的机型. 先插电源再接电池, 一切正常. 先接电池再插电源, 短路. 后来师傅让我把PQ38直接换成二极管, 什么都好了.

网友:
我们跟的不是帖,是寂寞

网友:
我也修过这么一个毛病, 一样的机型. 先插电源再接电池, 一切正常. 先接电池再插电源, 短路. 后来师傅让我把PQ38直接换成二极管, 什么都好了

此方法可行 学习了

网友:
恩你的帖子不错,寡人今天很高兴来段舞蹈?:哦耶耶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