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B0狂报警

楼主(2009-09-15):
我手上有快GA-8LD533的主板,跑码是B0 一直嘟嘟的报警,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想BIOS,P/S2的问题都排除过 故障依旧,还有就是这类的技嘉板比较多座的问题的,所以座也被我做过,还是一样的问题,没什么思路,寻求大家的帮助了,先谢咯

网友:
看看内存座边的排阻的上拉电压是否都正常,查内存到北桥或CPU的连线!!

网友:
大多数和北桥有关

网友:
共电OK查时钟和91 92 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