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HP NX6120不充电故障

楼主(2009-09-15):
客户送来一台HP NX6120的机器,故障现象是不充电,说已经更换过电池还是一样,手头有一台6715S的机器,用的是同样的电池,插上去一样,也是不充电。

拆机一看,我滴乖,电源接口附件进液,已经发霉到很严重了,真奇怪这机器居然除了不充电外其他功能都还正常。

首先做清洁工作,用洗板水拼命的洗,总算弄干净了,仔细看,除充电管理芯片的引脚有几只有腐蚀外,其他的元件从外观上看,还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重新焊接充电管理芯片无效后从料板上更换一只,依然未能解决问题。

下了HP NX6120的图对照了看,头都发晕,HP这款机器的充电管理电路真是复杂。只能慢慢看,慢慢揣磨。看到下面图,猜想应该是电池接入检测信号,跑图看此信号是送SIO的信号,只有检测到电池的接入,SIO才会有相应的动作,就从这里量起。

测量下来,有异常,因为本机支持两块电池,CFET_A和CFET_B均为胝电平。因此,查CFET_A是从哪里来的。

从上面两张图可以看到,当BATSELB为低时,U6的第6脚输出高电平至U8的第1脚,与Q13送到U8第2脚的信号相与,只有两者圴为高电平时,U8的第7脚才会输出高电平,通过R503产生CFET_A信号,表明A电池是接入的。

因此,接下来就测量U8第2脚的电压,只有0.8V,显然问题在这里了。继续查AC_AND_CHG这路信号,只有它正常高电平,U8的第2脚才会高。

从上面的图看,AC_AND_CHG这路信号,是由VBDC通过两只电阻产生的分压,与1.24VREF送到U501的5脚和6脚进行比较进行比较,决定第7脚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测量U501的5脚和6脚,分别为1.3V和1.24V,完全正常,而第7脚的输出去只有0.8V,考虑到U501的第1脚输出是正常的(双路比较器),因此,先将R48取掉,看是否此电压有变化,结果是没有变化。接下来就取下Q7,量U501的输出已经正常,判断是Q7的损坏导致U501的7脚输出被拉低。因为这是一只双N沟的6脚场管,料板上没有找到,就将Q8跟Q7对调了一下。(Q8是为第二块电池服务的,一般不会有人用第二块电池)。上电池后冲电已经正常

此机修复

这机器能够修复感觉还是有点运气成份,毕竟只坏了一个件,这图也只是看明白了一小部分,前面分析有误之处也请指正。

网友:
高手,能分析得如此透彻,相当侗服!

网友:
修本本如果有资料那就是如虎添翼呀

网友:
楼主得 思路很清晰啊。图纸也全。

网友:
思路最重要呀

网友:
很 好  很强大

网友:
能上图,再介绍,就是通俗易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