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进系统不能重启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9-09-15):
IBM 进系统不能重启是什么回事?换过N过系统了,不是南桥或H8有问题吧。

网友:
没说请楚是IBM R61E ,不开机修好了,但现在又发现重启不能开显示,对本本系统重启没什么思路,各位高手说下吧

网友:
重启无显的时候看那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