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91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9-16):
一块DELL原装915主板(富士康代工的),不跑码(FF)。
测量:CPU核心供电=1.25V(上CPU后才能产生),CPU-VTT=1.2V,北桥主供电=1.5V,内存供 电=1.8V   都正常。
时钟芯片的时钟信号输出都正常(用示波器测的)。
BIOS芯片的第二脚复位信号和PCI槽的复位信号=3.3V   都正常。(由于要上CPU才能产生CPU核心电压,所以没法测量CPU的复位和PG信号。同时由于这个主板没有重启键,所以也不知道复位信号会不会随着按重启键而跳变)
另外:上电二,三分钟后南桥(82801FB)比较烫。
      上奔腾(2.8G)CPU:ATX电源的12V(黄色线)电流达到10A(CPU发烫),而上赛扬(2.6G)CPU:ATX电源的12V(黄色线)电流却只有2A,但是这两个CPU都是好的!(CPU在别的主板上试过)
本人只能提供以上的资料。到此修不下去了!望高手能够指点!指点!
图片是借用的(和我的板一模一样)

网友:
还有我用带灯的775假负载测试过CPU座,所有测试灯都是亮的!

网友:
南北桥连线,pci总线,lpc/isa总线都测过没看下有没有异常
再不行就刷bios还不行就换i/o

网友:
会不会开机后风扇一直狂转 一直很响 很响那样子啊

网友:
是不是应该刷下BIOS啊,只是建议,供参考

网友:
PCI A14有没有3。3V,PCI A15是多少电压

网友:
回4#的朋友:“会不会开机后风扇一直狂转 一直很响 很响那样子啊”现象就是这样的!请指教!

网友:
回6#的朋友:PCI-A14脚=3.3V        PCI-A15脚=3.3V             请指教!

网友:
请教:图片上箭头所指的开关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机箱开关盖检测开关

网友:
我有2台机器都是这种现象,一开机风扇狂转,这是这板子的通病,北桥虚焊了,我发到上海DELL专修店里修的,说是这个原因,而且已经修好了。

网友:
多谢11#指教!明天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如果开机后风扇一直狂转 一直很响 !哈。。。哈。。错了。。错了。不是北桥。如果加焊桥是不会好的。如果一不小心就挂了。是坐子空焊了,这主板我维修的多啦。加焊就OK了。焊完后要注意清洁。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ELL专修店告诉我的,是不是真的就不一定了,可以问一下版主 月饼 ,他也修过这种板子一摸一样的现象。

网友:
是GX280的板子吧,开机后风扇狂转。大部分是CPU座虚焊了。我修过好几块。

网友:
865主板 北桥容易虚焊 内存双通道容易虚焊   775座容易虚焊  vt8237.容易虚焊  Nvidia北桥容易虚焊 南桥插USB坏 islCPU管理芯片容易坏

网友:
这板子这么容易坏呀。。。

网友:
今天早上加焊了北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加焊北桥的时候,会有锡珠从第一脚的对面的角位处跑出来(大约有4,5颗。我加焊了两块都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不要怀疑我的焊功,我作电脑维修虽然只有6个月的时间,但是作南,北桥(包括台式主板和笔记本的);显卡的GPU不下300个,成功率不低于90%)加焊完后,上电触发,两块主板都没有短路的现象,但是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
有那位兄弟也加焊过这种北桥吗!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按道理说:打了胶的BGA加焊才会跑锡啊!有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