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下这块显卡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16):
今天看了本区的几个帖,就找到以前不会弄的显卡一堆,全是AGP的
测试了下有黑屏的有大花的有小花的,由于小花的比较好弄,就找来软件测试了一下,但测试后看不大明白,发上来请教下各位师傅:
nvidia的背面贴的标上是MX400 64M
前面有四个显存,GPU上方有两个,右方有两个
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15629050         这里有两排是不是表示前面两个显存有问题?
FBD[ 63: 32]      16595191        而数的顺序按逆时针来看就是右方的那两个?
FBD[ 95: 64]             0
FBD[127: 9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这里显示的又是什么东东?看那帖子上面一个显存有问题,这里只有一排,为何我这里有四排?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3253983
Write   Error Count: 28970258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PLSO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 ---- -------- -------- -------- -------- -------- -----
0003b5f1b0 A0T0 00000000 bb5dfd7d 0000fd7d bb5dfd7d 0000fd7d READ
0003b5f1ac A1T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3b5f1a8 A0T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前辈师傅们,知道的帮忙解释下~~刚接触到显卡维修,很多不懂!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但是我感觉 加焊一下主芯片  尤其是靠近右边显存的位置会不会成功?

网友:
2楼兄弟的意思这花屏是因虚焊造成的?

网友:
这个得按NVIDIA方案来说,你的卡应该是从右边的下面开始往上走,最好自己定位来确定

网友:
那我现在是不是把右边两个吹下来?接上如果显示32M就是判断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