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修好了,原理不懂,求助高手

楼主(2009-09-16):
HP DV6000不触发。INTEL,AMD都有。集成独立一样的有。
R492 33K的那个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网友:
AT6的图纸。本来想上个。但基地里有。不清楚可以去下载。
求高手。本人现是学徒。专修HP DV系列统货的板。
能帮到的地方加我Q:342107922

网友:
R492 33K的那个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就可以触发了
求教

网友:
Lid_EC#拉低了,EC不触发

网友:
LID_EC为休眠信号,本本没有此信号KBC不会工作,此信号为3.3V高电平,用磁性信号接触该3脚IC会变低电平,主板休眠。
——SEL为使能信号,主电源管理发给KBC,可意为基本电路正常,无此信号主板不上电。(注:有的主板此信号为低电频有效)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