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进水机子无法开机

楼主(2009-09-16):
今天接到一T42机子,拆机发现里面进过水,而且相当多(键盘里还有水滴),拆开主板发现有两个分组芯片腐蚀(MAX1845)一个北桥旁边一个在显卡下面点,清洁后更换此两芯片,接入电流表有待机0。04A,待机应该正常了,但按开关无反应。在待机的情况下,有3V5V,MAX1631工作条件正常,东芝TB6501供电有,最后与两脚1631芯片28PIN7PIN连接的也为高电平,IBM芯片也有供电,
键盘上也有3。3V的高电平,但就是按开关无反应。顺便说说,此机在待机时有3。3V、5V、1。8V这三组电压,请问还少不少其它电压?此机该从何处入手?还有哪些条件不满足?

网友:
现在发现此机北桥短路,更换一个后,电流表有跳变,0。04—0。49—1。73—1。82左右不断跳动,这种肯定不正常开不了机的,插上诊断卡,发现跑FF明显是CPU不过,但诊断卡上复位正常,时钟也正常,请大佬们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