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的显卡驱动不对,造成死机----求救

楼主(2009-09-16):
我有一本LG—IBM的笔记本,一直找不到正确驱动显卡的程序,造成经常死机。每当打开电影的时候就会卡着不能动接着就死机了,搞得烦死了,有哪位前辈教教我怎么搞定它?先谢了
本机配置cpu 2.8GHz
        1.59  GHz,  512 MB的内存
显卡:ATI  MOBILITY  RADEON  9600/9700  Series

能有正确驱动它的程序吗?我都使用了很多版本的程序了,但依然是不能打开电影,一打开就会死机,所以请求有谁来救救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你试试下个驱动精灵看看,

网友:
哪个版本的?你使用后可以用了?

网友:
买机器 不给显卡驱动吗

网友:
就是没有咯!因为是朋友收的,所以没有什么驱动咯!

网友:
哪位有04/05年笔计本显卡的驱动?请大家贡献一下哦!

网友:
是  ATI   9600/9700 显卡的驱动哦!

网友:
mydrivers搜一下

网友:
用驱动人生试下

网友:
到官方下个就行了,建议装系统前备份驱动

网友:
ThinkPad出厂默认就是一个分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分区软件(例如魔法分区)将系统分出几个区来,而且不会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但要注意ThinkPad笔记本的硬盘上有个隐含分区是用来存储系统恢复盘和备份数据的,千万别把它破坏了。建议找个专业人士来干,最好去售后解决,这样可以避免因为自己盲目操作造成重要的数据丢失!

网友:
找专用驱动,用精灵应该也是不行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是不是驱动呀,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装个GHOST的系统不就认出来了嘛,LG-IBM的驱动网上肯定可以下载的到的!

网友:
更新驱动。

网友:
有可能不是驱动问题哦

网友:
不是先卡的问题哦!因为不驱动它的情况下可以正常使用,但浏览东西的时候画面会拉得比较慢,反应没那么快.在驱动后使用时就不能打开播放器,打开的话就会卡住不能动,最后就死机了.到现在都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