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保GTA-250-ATXPFC电源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新手进)

楼主(2009-09-16):
电源:优保
型号:GTA-250-ATXPFC
故障:无输出
电路:494+339
过程:1、拆电源清灰尘,检查发现大滤波一个220μ/200V及一个470μ/10V电容鼔包更换
      注意:大滤波220μ/200V电容鼔包往往是其泄露电阻断路不能将整流后的300V(左右)电压
           均压在两个大滤波220μ/200V电容上,泄露电阻断路的这个大滤波220μ/200V电容承受
           的电压超过其耐压造成鼔包,所以更换电容的同时必须将两个(或坏的一个)泄露电阻更
           换

         2、通电仍无输出,直接检查13007,发现其中一个得BE极只有91(数字表二极管档)更换OK

网友:
将实测339及494数据供新手参考
待机339
1-0.04、2-3.47 、3-4.58 4-0.44 5-0.97 、6-3.06、 7-1.76、 8-0.96、 9-0.07、 10-2。30、 11-0.45、 12-0、 13-0、14-0
1-0、 2-4.49、 3-0.07、 4-2.12、 5-1.37、 6-3.41、 7-0、 8-2.03、 9-0、 10-0、 11-2.03、 12-14.02、 13-4.58、 14-4.58、 15-4.58、 16-0.45
开机339
1-4、 2-0.93、 3-4.58、 4-1.10、 5-0.83、 6-0.96、 7-2.21、 8-1.02、 9-2.62、 10-2.29、 11-4.27、 12-0、 13-4.8、 14-4.21
1-4.51、 2-4.5、 3-2.66、 4-0.03、 5-1.32、 6-3.44、 7-0、 8-1.88、 9-0、 10-0、 11-1.88、 12-20.8、 13-4.58、 14-4.58、 15-4.58、 16-1.93

网友:
泄露电阻???哪个位置的是啊??

网友:
紧挨两个滤波电容,阻值一般在150K--270K,作用将断电后滤波电容正负极上约150V电压泄露掉。

网友:
泄露电阻也是两个,每个泄露电阻与滤波电容并联。

网友:
书上把这两只电阻称之为“均压电阻”。其主要用途是使得两个串联的电容器上所承受的电压均等。
同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分压电阻。例如两个耐压不同的电容器,因为电路需要进行串联使用,此时可通过计算二个分压电阻的分压比,得出正确的分压电阻,以保护耐压过低的电容器使其不至于承受过高的电压。当然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直流电路中。
交流电路中的电容器串联,分压比是根据电容器的容量比来计算的。

网友:
确切说应是“均压电阻”,两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