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高压问题

楼主(2009-09-16):
Benq FP71G+ 高压问题
Benq FP71G+ 现象:高压问题 灯管不亮。有一组9204 和5707坏了,换了以后接上220V灯管就亮,不受开关控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听说可以直接把另外一组直接改成两灯的使用不知道电路如何改?请高手指点 谢谢
原因
使用
问题

网友:
管子装反了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焊连了
导致 电源上的电直接到后面的电感上
那种方法不到不得已不要用

网友:
管子装反了会出这种问题啊 ?不过应该没有装反,因为还另外一组对比这装的。这已经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了再不行就得拆了直接加高压板了 还是请高手指点一下直接改两灯的怎么改?

网友:
芯片去保护
只用两支灯管
上面接一支
下面接一支
亮度不一定行
我上一次 要那样搞 最后修好了
不过 老师说这样可以

网友:
谢谢 芯片怎么去保护呀

网友:
15脚对地短路

网友:
谢谢 楼上的 朋友,现在高压问题解决,两个5706中间的电容坏了,看也看不出来量也量不出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了一下刚才输错了 是5707不是5706

网友:
新换的5707管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