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内存供电

楼主(2009-09-16):
致铭848得主板 内存插反了 然后开机内存报警。内存槽上下各有一个09N30L得MOS管,拆下来有一个管不正常 3组数据都为1,是不是这个管坏啦 另一个2组为1 一组为530 这个应该是正常得吧,手头只有05N30 能代换09N30嘛 在线等  ~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29-1-1.html

  内存插反烧东西很正常的,按上面说的代换要可大不可小

网友:
是09N30L 还是 09N03L !?

是05N30   还是 05N03  !?

如果是 09N03LA (09N03LA-63W 50A25V8.9m Infineon NPN-GDS)
代换!
       05N03L-94W 50A25V5.1m Infineon  NPN-GDS
APM2510NU-50W 50A25V8.5m                NPN-GDS
     06N03LA-83W 50A25V5.7m  Infineon NPN-GDS

都可以!

网友:
把S极(右边的那一个脚)没有电压的那个场管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