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不断升高??

楼主(2009-09-16):
我有块945升技的主板,通电无显,测CPU供电,电压不断上升,我把IC周围有怀疑的电阻拆下来后,电压又不断下降,怀疑是IC有问题,如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
是多少V开始升到多少V的呢?

网友:
问题再具体点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板子,上假负载后电压由1.6V上升到3.3V,上真U测电压正常。但要注意刚通电时就用表笔测,速度要快哟.

网友:
最好先换一下电源IC和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