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硬盘问题

楼主(2009-09-16):
一个6Y的硬盘固件都没问题开SF跑一段就停了 可能是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1、开SF前先查所有头好坏。
2、最好从C区开,如果从A区开始开则要清了一些模块后写入所有头,详见网上免费视频。
3、关了等待外部事件等流程并存入硬盘。

网友:
磁头完好否可以在MHDD扫描时规律性的坏块表现上确定,也许盘片上固件区已有缺陷-真正的硬坏道(修不了)。盘是可以读写,固件完好,但就是跑不了自校准。个人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