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16):
一块945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除了CPU电压没有外其他电压都正常,有时还能开机,但诊断卡的复位灯突然会常亮,显示器也不亮了,有时诊断卡刚跑码到一半复位灯就常亮了,请问高手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注意是不是775座子虚汗

网友:
电源IC是RT8802A和一个BO-AB小的芯片,CPU座不是BGA的应该不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