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6):
请问联想天逸F31A bios开机密码可以怎样清除。谢谢
开机密码

网友:
这款电脑的BIOS密码经检验可以通过去电池的方法去掉开机密码

网友:
这联想的机密码这么好清啊。

网友:
联想一般拨掉电池就能清BIOS

网友:
放电吧 取下电池

网友:
到底有没有去除,请楼主回答下,大家心里也就明白了。

网友:
可以通过放电清除密码,但是硬盘密码是保存在硬盘芯片的无法通过放主板的电来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