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8668D死机现象

楼主(2009-09-16):
一块映泰U8668D的478主板,上U,能点亮,进DOS不死,进图形界面2分钟左右就死机,不蓝屏,MOUSE和键盘无反应,只能强行关机,重起又是这样现象。测各关键电压正常。刷过BIOS,也不行。如何修啊?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是不是集成卡的?

网友:
内存正常,显卡和网卡外置,声卡集成(原网卡坏的)换件试过多次。

网友:
进bios把声卡  usb     pcl设备   网卡 关掉    还有检查南桥供电

网友:
已解决:关闭USB,吹下声卡和网卡测试,正常。开USB,也正常,再焊上声卡,也OK,好只好是网卡有问题,因为网卡这个位置有点难上,只好空着用。测试一下午,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