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维修

楼主(2009-09-16):
请问液晶驱动板开机显示无信号的时候就不会花屏,一接上信号就会花屏跳来跳去的,拨掉信号又正常、、请问这样可以修吗?驱动板是2533的、、、

网友:
屏线是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容问题吧,我曾经有一台就是这个问题,待机都正常一接VGA就小花还会抖动,测5V电压偏底,后来换了全部电容OK了,呵呵我也判断不出具体是哪个坏了。你试试看。

网友:
恩、、好的、、谢谢啦!我试下

网友:
MCU看看有没有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