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X

楼主(2009-09-16):
修到快同样的板子    不开机更换IO无果跑电路绿线通到个it8282m的门电路更换后能开机   诊断卡灯狂闪怀疑更换IO时未焊好可能有短路重新更换,故障依旧。后测南桥周边电容对地值只有17且通电南桥有点热,怀疑是桥的问题, 可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参考下
谁有同型号的板子最好发个IO周边的图片   看看我是不是焊掉件了

网友:
换IO能把IO周边元件换掉,楼主技术真够可以的,哈哈

洪泽蓝快 -5 笑什么笑,谁不是从生手到老手?!

网友:
貌似掉了几个小电容和小电阻,我再网上帮你查了半天都没找到图片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IO周围没有掉件。只是IO换的型号有问题。原料型号应该是IT8712F-A!

网友:
LZ的焊接技术比我好多啦

网友:
是ITE8712F-A,但是用ITE8702F-A代用也能亮的,只是硬件监测功能没有了

网友:
板子好了   能点亮了 复位灯长亮      不解??

网友:
复位灯常亮,先查供电部分。

网友(2010-04-12):
怎么主板发到笔记本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