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4pe2主板不过显卡

楼主(2009-09-16):
代码跑26,测试agp插槽电压ad阻值正常,做过北桥,后面连南桥都做了,还是原样。在开机后按关机键不会马上关,正常情况是点一下就关了,而且复位也不正常,由于没编程器所以没刷bios,请教大虾们除了刷bios还有其他的情况没

网友:
楼主,南北桥都可以做了,编程器也没有?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哎就是电压都正常才不知道咋个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