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 接硬盘不开机 不充电

楼主(2009-09-16):
一台纽曼宽屏王M8000,拿来时故障是不能充电,这款机器是用USB接口充电的。另外还有一个圆口的充电接口。用USB接口充电,电源指示灯不亮,用表笔量电池焊点只有0.6几伏电压,把电池拆下,单独量电池有电压,3.5V左右。测电池到USB接口5V之间的原件,基本正常。
找了一个圆口的充电器,接电后,测电池接口有3.6V电压,但电源指示灯不亮,于是拆外接设备,当把硬盘拆下时,电源指示灯亮了,而且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不接电源,用电池也能开机。但只要接上硬盘,接圆口电源,指示灯就无反应,不接电源,用电池开机,按住开关键不放手,指示亮常亮,硬盘有起转的声音,屏无显示。放开开关键,指示亮灭,关机。
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试过,是好的,没问题

网友:
USB口充电问题以解决,是一个010电阻坏了,内部阻值增大,现在就是接硬盘不开机的问题没弄好。

网友:
从USB口5V飞了跟线到电池正极,电压倒是上来了,不过MP4不显示充电状态,指示亮不亮,而且按开机键显示:USB PLUGIN,拨掉USB连线也一样,只有将飞的线断开,才能正常开机。
不加硬盘用圆口充电器充了一天电,开机后还是显示一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