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65P-DS3无复位

楼主(2009-09-16):
开机不跑码。测供电都正常。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南桥很烫手。不知道是不是82801HB坏了?

网友:
今天把南桥换了。点亮了。但是南桥边上的一块GIGABYE SATA2的芯片还是很烫。不知道是不是也坏的。

网友:
量下SATA的信号  坏的话应该是对地喽

网友:
现在我上了一个IDE的硬盘在BIOS里找不到。手头没有串口的硬盘。所以也没有试过。如果这种专用的芯片坏了怎么买的到。我在网上找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