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硬件信息。

楼主(2009-09-16):
精英GeForce6100SM-MV     开机只显示硬件信息,BIOS也进不了,诊断卡代码50 4F    图1 中,红圈的,APL5331,   1脚与5,6,7,8脚短路。拆下,量它的板脚,一样短路。换新的APL5331情况也一样。    这主板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那个芯片本来那几个脚就是短的;;;设计这样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自检过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内存供电,要是内存电路正常。换内存试试

网友:
遇到过刷BIOS好了

网友:
感觉应该要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压桥开机

网友:
50的话如果没有显卡那就压桥试试。

网友:
先压桥,检测内存供电,在确定不能排除故障后.写Bios .上次有一块板也是这个问题.检测内存时,就死机了的感觉.....因为板子在保. 所以就没有处理.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Bios程序丢失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对 压桥开机再测 通常桥空焊了

网友:
给同行的人刷过BIOS。试了不行,然后通过检查,说是桥坏了。。我也无奈的对顾客说了,换板。

网友:
自检不过,刷BIOS待说。。

网友:
集成的桥哦,虚的可能性很高哦
   压着试试

网友:
刷也刷过,压过了,还是那样,呜呜

网友:
压桥 有得可能不过 要上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