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跑00

楼主(2009-09-16):
此主板各供电正常,BIOS也刷过,桥、座也压了,一上电不跑码,I/O也换过,不知是哪的问题,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上假负载了吗

网友:
CPU确定是好的?先排除这个  在查复位 时钟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没有呢
查CPU到北桥的线,北桥到南桥的线,南桥到BIOS的线。

网友:
有CPURST 了吗!!
有了就是座子空焊了

网友:
CPU是好的,时钟、复位都正常,上假负载上的各测试点都正常

网友:
CPU供电,时针,复位, CPU座子重新做下......

网友:
换CPU,刷BIOS,换北桥

网友:
BIOS   24脚有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