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ibm r40破解bios密码附送软件,申请威望!

楼主(2009-09-16):
故障:ibm r40客户遗忘bios密码,要求解密。今天把维修过程拍下来和各位兄弟共享!

网友:
有开机密码的图片

网友:
密码芯片在主板上的位置,说明:芯片上有红颜色的那块是密码芯片

网友:
拆下密码芯片,装到转换座上,搬出我可爱的希尔特3000u,可以开始读取密码芯片的资料了!

网友:
读出来的密码芯片资料

网友:
运行IBMpass 2.1 Lite可以看到算出来的密码了吧?等下上代密码的程序和解密软件,兄弟们也可以试验下!

网友:
带密码的r40密码芯片程序

326 Bytes, 下载次数: 46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pass 2.1 Lite

IBMpass v2.1 Lite.zip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这个软件怎么用,我不太清楚用软件打开编程器读出的文件后,应该看第几行才是密码?

网友:
哪一行是密码啊 lz

网友:
330和340 行就是了,谢楼主了

网友:
能不能说清除点 是这2行吗

网友:
是0319吗要用这个off转换一下对不

网友:
是0319吗要用这个off转换一下对不
引用 网友A:

是的,转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我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密码是0319吗

网友:
红框框选的是读出的密码地址位,蓝线标注的是密码的译码,密码吗破解就是读取这些译码的实际内容,
如果只是请密可以直接把蓝线的部分改为00代码就可以了,然后点击确定,直接在编程器里操作就可以了,在刷回ic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真高手哦!  这样的解密我们都是直接换密码芯片 的  呵呵 !

网友:
我把0*330  0*340改成0了,看看密码是多少了!!

网友:
密码是 0319 。

不过个人感觉有点复杂化了,一般遇见这样的问题,就是直接刷写不含密码的程序进去, 方便省事情。

网友:
解密出密码还是有用的,特别是对IBM  DELL类的机子,锁板的同时,有的还会对硬盘加密,如果只是代换密码芯片或写没有密码的方件进去,你还要对硬盘解密的,相对来说加大了工作量,也要求更多的设备支持。再有就是有的硬盘我们还没有办法支持解密,比如IBM的X31(型号有记错的可能)的硬盘是小的,只是2。5硬盘的一半大小,现有手里就没有支持的工具!

网友(2009-11-01):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R60I的。前几天把R60的密码芯片换到了R60I上,提示,BIOS信息和密码芯片信息不同!
R60i是那种和MAX贴片芯片一样。
能读取吗?

网友:
试过,只能看密码。如果删除密码,系统报错,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