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死机问题

楼主(2009-09-16):
配置:技嘉p41主板,希捷500G 12代硬盘 ,金士顿2G内存2条,航嘉冷钻
问题1:偶尔死机,重装系统速度慢,检测硬盘有红块,换一款新的500G
问题2:用了两周,有死机,开机检cmos检测不到硬盘,进入发现硬盘为76G,拔插数据线,问题排除,过了3天有犯!

网友:
拔插数据线,问题排除,过了3天有犯!
----------------------------
换掉数据线,清洗主板接口。

检测硬盘有红块
---------------------------------
换电源。滤波不好的很容易损坏硬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硬盘还是会老死机,有时候突然停电,再开机,就不认硬盘,需要重新拔插下硬盘数据线,才能正常工作,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
之前也遇到此类问题,后换了一个电源就没问题了,建议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