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bios芯片问题

楼主(2009-09-16):
t23中的u6  和u26是同一个芯片吗?也就是sst49lf004a和82802ab,主板上应该才一个bios芯片啊

网友:
为什么没人理我,难道上面不够清楚,意思就是在t23中好像在两个bios芯片

网友:
这只是预留了使用49LF芯片的位置而已,我所见的都是用INTEL芯片的BIOS,你没看到点图上标注U26 NO_ASM吗?

网友:
我想是这两个芯片任装其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