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笔记本cpu风扇不转维修

楼主(2009-09-16):
今天收到一台旭日150的笔记本,检测发现刚开机时cpu风扇转一会儿就不转了,测量风扇转时有5V和1.7V左右的控制电压,不转时控制电压为3.3;跑了一下线路,发现风扇电压受Q7(三极管)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受电压比较器U44A(LM358A)控制,测量358的2,3脚和1脚,发现为低电平,cpu温度高时,3脚为高电平,但是1脚无输出,测量了一下LM358A的8脚9(供电脚)为1.5V左右的电压(正常应为12V),跑了一下线路,找到358A的供电部分,12V是通过R61和C384并联后为358A供电的,测量R61的两端,一端电压为12V,另外一端为1.5V左右,将C384拆除后测量R61两端电压均为12V,判断为C384漏电导致,更换C384后故障排除。

网友:
学习了,真是高手,我现在电容坏好多都查不出来

网友:
R61两端为12V,那PMOS Q41 G极也是12V了,S极也是12V,这样Q41会导通?

Q41 G极 正常时,应该是在4V.

网友:
r61 两端都为12v,那么就是r271开路了,这说对吗?u44a的供电个人感觉不是从r61那里得到的,本人不怎么懂,请高手提示!!

网友:
直接修改为常转就好了,简单省事情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高压,学学呵呵

网友:
我也赞成3楼的说法.

网友:
嗯,3楼说的对,我看的时候看错了,换的应该是c385才是,因为当时急着给用户装机,没看清楚,当时测量的应该是Q41两端的电压,当时Q41D极是1.5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