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开机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

楼主(2009-09-16):
电流到0.67马上掉电到0.01,开机没反应,怀疑是哪里有短路,不晓得从哪里入手,怀疑是网卡有问题,可惜是bga的网卡,拆了就不能还原了,高手赐教啊

网友:
使劲压着南桥开下机试试,T43南桥虚的很多。也会造成开机就掉电的现象,还有开机LOGO死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碰到过是CPU供电出问题的,可以查查看

网友:
电流能上到0。67一般不是短路了。是某组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