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奇怪故障

楼主(2009-09-16):
现在手上有台V3000的机子,客户拿过来时是开机10秒就掉电拉,拆开机子一看,发现AHCT08烧穿了,换了还是不是一样故障,后来我怀疑是雷击的,把网卡芯片取下来,再换个南桥换上去,插上电之后就自动开机有显示拉,不过关机之后,待机电流0。02A,再按开关没有反应,拔电之后,再插上电源自动上电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插电上去不自动开机就可以开机,不过一到LOGO那里就掉电拉,待机电流0。02A,再按开关也没有反应,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望高手指点。这机子是945芯片组的。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注意LID SWITH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