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不能触发,换南桥后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9-09-16):
精英,661GX-M7不能触发,换南桥后可以触发,但是RESET灯隔几秒钟亮一次。是什么问题呢!高手请说?

网友:
经测量,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复位灯,每隔几秒就微闪一下。

网友:
你确定你的南桥是好的?也做的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板,,应该还是从南桥本身着手,打值,,看一下,是不是南桥没座好,或南桥本身损坏,,

还有,,楼主为什么不上真U看一下,??如果确定是复位灯一闪一闪,并且供电时钟是好的,南桥是好的
那就查灰线到南桥,,(一般中间经IO转换),还有RST电路,但感觉这种板子,RST电路设计的比较简单,一般是一根线,进南桥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不触发,跑开机线直接入南桥了,跑绿线也跑不出所以然来,找无三极管无门电路,跑绿线到IO也没有结果,怀疑开机是南桥独立完成。想换桥的没有换

网友:
看一下BIOS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建议加温南桥

网友:
南桥是全新的,昨天才订过来的。不过给我做桥做了三次。在第一次装上去的时候,现象跟现在的一样,一闪一闪的。我才重装第二,第三次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不触发,跑开机线直接入南桥了,跑绿线也跑不出所以然来,找无三极管无门电路,跑绿线到IO也没有结果,怀疑开机是南桥独立完成。想换桥的没有换
引用 网友A:

我这板是SIS 964L是南桥独立触发的。

网友:
这种板,,应该还是从南桥本身着手,打值,,看一下,是不是南桥没座好,或南桥本身损坏,,

还有,,楼主为什么不上真U看一下,??如果确定是复位灯一闪一闪,并且供电时钟是好的,南桥是好的
那就查灰线到南桥 ...
引用 网友B:

南桥是新的,不过重做了三次,第一次,现象是跟现在的一样,一闪一闪的,才做第二,第三次的。

网友:
看一下BIOS是不是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刷BIOS吗?我测它的的片选信号,正常。

网友:
这种板,,应该还是从南桥本身着手,打值,,看一下,是不是南桥没座好,或南桥本身损坏,,

还有,,楼主为什么不上真U看一下,??如果确定是复位灯一闪一闪,并且供电时钟是好的,南桥是好的
那就查灰线到南桥 ...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有775的U,所以待试!~~~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GA8IR1000,也是不能触发,强行,能跑,开机电路,跑不出来

网友:
“661GX-M7......RESET灯隔几秒钟亮一次”

你算问对人了 ,U座虚焊,不信你用带灯测试座试试
前不久刚修过几块,同样的现象,只不过南桥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题解决了,上真U,可以进入PE系统。现在是测试它的稳定性。

网友:
哦,上的假负载呀~ 早上个真U,不就贴子都不用发了吗?

网友:
哦,上的假负载呀~ 早上个真U,不就贴子都不用发了吗?
引用 网友E:

本人没有买这个试机的U呀。今天供朋友的U试才知道呀。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不上U会一闪一闪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
今天又碰一块,775的主板,不上U,或假负载,复位灯常亮哦。供电没有问题就上真U才可以测其它的。

网友(2009-12-27):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点不亮了,客户发毛把主板用东西乱敲,网卡被直接弄短路了,现在取了,上假负载也是象你们说的,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刷了BIOS也是这样,U座加焊过,经过 多次检查,才发线,U座旁边有几条信号线通NB的,被客户用东西在上面搞断了4条线,明天去连上看看什么情况,根据大家的分析,这样的现象应该也是U座虚焊引起的,有结果再通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