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电源怎么才能并起来一起用.

楼主(2009-09-16):
看到有人发把两个电源接在一起同时工作的,但是介绍的都太高深了,我等新手都看不懂,有没有哪位动手弄过的来说一下具体的过程,最好是有图文详细一点的.谢谢.

网友:
不推荐这个方法,还是买个功率大的。非要这样做,用下面方法:
1、地线并联。
2、开启脚并联。

网友:
应该是全部拼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即使是同型号的两个电源也不可以全部并接起来。每个电源都有独立的稳压和反馈电路,接起来就乱套了。并联的电源看见那堆电线都烦啊,还是买个大功率的算了。

网友:
书上说,电源的并联是可以的。也是有条件的。
大致上如下:
1,并联的电源要相同。简单说就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电源。
2,各电源的输出电压不能相差太大。虽然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电源,由于元件参数在生产时也会有误差,所以输出电压也是有所不同的。
3,并联运行的方式有两种或以上。第一种,根据负载需求调整各电源的输出电流,即所有并联的电源都同时工作。第二种,由控制电路决定并联电源的数量。即是说,先由一台电源满负荷工作,并在第一台电源接近满负荷时再启动第二个电源。依此类推。据说此方案可以减小不必要的损耗。
4,电源的电路是特别设计的,以适合并联运行。

简单说就是普通的ATX电源要完美的并联运行不大可能,在满负荷的条件下总会有一台电源负担过重。有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分工合作,例如一个电源负责给主板供电,另一个电源给其他设备和显卡供电。此办法对电源没有特别的要求,功率足够就可以了。接线的方法是把ATX20线插头中的黑线,PS-ON与另一电源的黑线, PS-ON对应连接,其他的插头则分别连接到其他电路上,可自由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