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上假负载CPU供电有电压0.75V。上CPU就没有电压。

楼主(2009-09-16):
(无正文)

网友:
杂牌945的板CPU没电压要特别注意供电IC旁的小三极管和102电阻,修到很多都是这坏的

网友:
山寨主板就是问题多,有的上面贴的主板网址都是假的!建议楼主找相应的电源ICPDF对着修好点

网友:
只能老实的查电源IC的PDF了。EN脚,供电是否正常,注意一些外围元件,上面老大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