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笔记本;;请问下这2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9-09-16):
大家好;;我刚学
笔记本
;;;在论坛上经常听到高手们说kbc EC的;;这些芯片是什么芯片啊;可以帮忙说下吗? 有图片和型号的话;更好;;下次看到就可以知道了··先谢谢大家··
笔记本

网友:
EC,是Embeded Controller的缩写,即嵌入式控制器。因为它负责着多项工作,所以作用十分重要。由于EC内部一般都含有键盘控制器(Keyboard Controller),所以在有些电路图中也被标为KBC。
简单地说笔记本EC是一种功能进行了优化的单片机。

网友:
ENE 和 WINBOND都生产这种芯片.直接搜索该公司的网站了

网友:
ENE 和 WINBOND都生产这种.直接搜索该公司的网站了

网友:
宇光
那这个EC不就是笔记本的IO芯片差不多??是不是可以理
解为笔记本的IO芯片··????

网友:
NO,笔记本的SIO只负责软驱、串口、并口、IR等简单工作,和台式机的无法相比。

网友:
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写教程,里面对T4x系列有介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6286-1-1.html

网友:
我又学习了,又长见识了.真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宇光
谢谢;;你这个资料很有用;;呵呵;;学习啦;;基地真的是个学习的地方··